楼主(2014-08-13):
各位版主能否指点小弟一下,在此非常感谢,问题是:测试驱动端口静态电压只有几十毫伏,实际只应该是多少?

网友A:
楼主是要这个的么?
这个是标准宏的接线

楼主:
回复 网友A:
Thanks  不是接线图

楼主:
回复 楼主:
没有 高手顶  自己顶下

网友B:
电压多少记不清了,一般看三个上桥和三个下桥是否一致。下桥光耦电压是否正常,17V左右,不起动的时上桥电压只有几伏,要一样。

网友C:
一般有个正压和负压,两路供电。通常是正15负8伏左右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上桥光耦电压24V  下桥光耦电源电压只有4V   上桥触发极静态电压几十毫伏且为负电压   下桥触发极静态电压接近300mv且为正电压,能否指点下为什么下桥光耦电源电压只有4V呢,谢谢

网友B:
上桥电源的负极是通过IGBT触发后到地的,ABB的没有单独的上桥电源。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否有这部分图纸?给我一份呗,谢谢

楼主:
回复 楼主:
顶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