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8-13):
 可编程控制器是三菱的FX1N-60MR,用了一年坏了两个点,动作的时候Y点一秒动作两次,驱动的是24V-3W的电磁阀这个现象正常吗。我还没有遇到坏X点的,都是坏Y点,IO点的寿命有多长?请前辈与大神多指导

网友A:
加中间继电器转换可以延长pLc 输出点寿命

网友B:
正常现象,加中继可以延长使用寿命。

网友C:
频繁动作的最好选用晶体管或可控硅输出的Y点,带动24V继电器。

网友D:
呵呵,PLC选型错误导致的结果。
怎么说呢?一秒钟两次的动作频率,一天下来是多少次?一个月下来是多少次?一年下来是多少次?
先不说多的,一个月几十万次差不多有吧,那么一年上百万次的往复动作,有哪个机械组件能毫无故障的一直运行下去?更何况是一个廉价的继电器。
所以说,无机械触点的晶体管开关才是开关频率之王,没有机械触点,可以认为通断寿命接近无数次。就算使用晶体管驱动外部的中间继电器,更换起来相当容易。

网友E:
支持1楼所说。

网友F:
还是加一个固态继电器吧,要不还会坏的

网友G:
换成FX1N-60MT,再接上固态继电器,不接固态继电器也可以接别的。

网友H:
嗯  换成晶体管加中间继电器控制 再加个保险丝 这样应该会好点

网友I:
我都是用晶体管输出然后带中间继电器,这样虽然初期投资大点但是以后维修方便。

网友J:
现在FX1N上的继电器太小了,以前F1的寿命就很长。

网友K:
超过1Hz的频率输出就要考虑使用晶体管输出型PLC。

楼主:
回复 网友D:
说的很对,我想以后就不会那么容易坏点了,就是Y点触点已经断开,可是端子上与电源另一端有24V电压,我猜是坏点了我今天就加了一个中间继电器现在是正常使用中,谢谢你答复

网友L:
没搞明白楼主是坏的X还是Y
XY点坏我都有遇上
多数是过负荷或者短路

网友M:
呵呵;1秒动作二次,那只能说你当初选型选错了;
要用FX1N-60MT;

网友N:
在电磁阀线圈上并联二极管或消弧器试试。
不过1秒2次的动作频率也太大了,换晶体管输出是王道。

网友O:
中断隔离或用PLC放大板,因为PLC的继电器标称DC2A,而你的负载是电感有1A多,线圈通电时的电流有7~10倍的,时间久了继电器的触点因过热氧化造成接触电阻过大而烧蚀粘连,如果用中间继电器最少要用触点过流量在10A以上的,或加一级晶体放大,晶体管的额定电流在10A以上,而耐压在60V以上,且加二极管续流

网友P:
    三菱的FX1N-60MR,继电器寿命约有几十万次,考虑你的机器的动作频率,可以选择晶体管输出型的.

楼主:
回复 网友M:
我跟老板说了要MT,老板要省,就买MR的

网友M:
呵呵;1秒动作二次,如果是连续的,一天工作8小时,用一二个月坏了都很正常;
所以只能说你这种属于明显的选型失误;

网友Q:
回复 网友D:
是的

网友R:
其实MR和MT点数一样的话,价格没有多少区别的。

网友D:
60秒×60分钟×8小时×365天×每秒2次=2100万次
终于算对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60秒×60分钟×8小时×30天×365天×每秒2次=6.2亿次
我没算错吧
算什么呢?

网友S:
引用 网友D:
60秒×60分钟×8小时×30天×365天×每秒2次=6.2亿次
我没算错吧
找小学老师打板子去吧

网友S:
引用 楼主:
我跟老板说了要MT,老板要省,就买MR的
MT-MR价格差不多
不换机器可以改相应输出为晶体管

网友T:
可以使用晶体管的加继电器转换试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M:
可以用加晶体管输出的扩展吗?比如说FX2N-8EYT  ,机器就那一个动作要一秒两次,其他的动作都一秒以上,如果可以,比较实惠

网友U:
我做了几年,遇到过输出点坏的情况,不过比较少,选型的话是用晶体管式的,像加继电器的话感觉投入太大了

网友M:
引用 楼主:
可以用加晶体管输出的扩展吗?比如说FX2N-8EYT  ,机器就那一个动作要一秒两次,其他的动作都一秒以上,如果可以,比较实惠

网友M:
如果选型时考虑,三菱的MT是比MR要价格高一些,但肯定差价不可能买到一个FX2N-8EYT的扩展,所以加扩展只是补救的方法;
新的选型时还是直接选晶体管的才是正道;

网友V:
晶体管或可控硅输出PLC通用性差,这就是继电器输出PLC用的多原因,继电器输出型PLC,合理配合中间继电器使用,寿命也是可以的。

网友W:
拆开plc在用的继电器拆下。在驱动继电器的输点窜5k电阻接一个3极管的基集com点接发射集,用npn的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