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8-13):
有没有仿真软件可以让plc和wincc通讯的啊

网友A:
PLCSIM就可以的啊,前提是300或400的PLC

楼主:
谢谢上楼的回答,还是想知道wincc画面弄好,变量建好,能不能仿真啊,主要是想学习wincc,现在组态软件什么比较通用啊,想学点工控的知识

网友B:
可以仿真 和真实的完全一样 信真能通过 下载到实处也能通过 基本上是一样 做好相关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