抱闸电机老调不好

楼主(2014-08-13):
砂锯线横锯拉板电机,老是温度保护高停机,检测是由于抱闸很紧导致(也有可能没调均匀),运行3,4个小时又停机,调了几次都不行.主管也调了,效果不怎么好,现在咋办?

网友A:
   在没有调整到适合的位置时,先检查电机负载运行时的电流是满负载还是过负载,边上有条件给电机强制冷却。
抱闸有备件吗?有就换个新的。
    把电机的刹车发个图片看看是哪种刹车。

网友B:
板凳坐着等楼主上现场照片,看看是什么结构?

网友C:
什么类型的抱闸哦!
电梯那种吗?
这个

网友D:
什么形式的抱闸,上个图看看

网友E:
同上,还没见过也没用过,坐等学经验。

网友F:
把间隔比原来调大一点点看看,

网友B:
楼主失踪了吗?
大家还等你上图呢?
问题解决了也来分享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失踪了吗?
大家还等你上图呢?
问题解决了也来分享下啊!
我出班了,今天才上班,有效果,但效果不大,调好后,好像要用塞尺量。这时另外一个班的电工讲的,还有就是听声音,干脆利落是好的

网友B:
楼主三点多回帖啊,感动!有空还是来张图嘛。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失踪了吗?
大家还等你上图呢?
问题解决了也来分享下啊!
我出班了,今天才上班,有效果,但效果不大,调好后,好像要用塞尺量。这时另外一个班的电工讲的,还有就是听声音,干脆利落是好的
刹车片是不是这样的? 这种刹车调整是要用塞尺来调整的,间隙一圈要相同,还有后面的那一圈弹簧顶着板要水平一致,张力要在适合的位置,刹车使用时间久的要注意检查轴上的花键套有没有毛刺磨损,花键不良的话,你的刹车片闭合打开那么是不同步的。还有刹车片有磨损的及时更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