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东东

楼主(2014-08-13):
一个剪板上拆下来的,是个弹簧,把一个活塞上下两部分拉起的,弹簧下面有个孔,用M6的螺钉紧固在活塞上。是一个油阀体下面的拆的,再下面就是油缸了,我没有见过这个玩意。不知道叫什么名字。也不知道配件好不好买?日前设备能工作,看不出有什么影响,不知道以后有没有什么影响。

网友A:
图很清晰,可就没看明白那个位置拆出来的。

网友B:
是没看出来从哪里拆下来的。。。

网友C:
换向阀里边拆出来的?最上边拆出来的?好像是压力继电器,中间是换相阀吧最下边的应该是压力切换的吧?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啊。要是买配件的话买一整套的阀。

网友D:
在哪拆的?

网友E:
没多大用处,可能是润滑油用的。。?

网友F:
最上边的像是换向阀的接线盒,从铭牌上面的图形看是三位四通电磁换向阀。

楼主:
从箭头处拆出来的,取下油阀就可以看见了。

楼主:
就是搞不清楚是起什么作用的,也不知道叫什么名字,不好买配件,反正暂时能用。

网友G:
减压阀的阀芯?

网友H:
平衡阀阀芯??

网友H:
平衡阀阀芯???

网友I:
是弹簧吧

网友J:
应该顶着一个钢珠

楼主:
回复 网友J:
这倒是没有注意有没有顶着一个钢珠

楼主:
回复 网友I:
的确是个弹簧,但不知道是做什么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H:
是阀芯里面的,阀芯里面的一个活塞,这个活塞是两部分组织成的,用这个弹簧拉成一体。

网友I:
引用 楼主:
的确是个弹簧,但不知道是做什么用的。
应该是使阀芯复位吧

楼主:
看来大家都没有见到过这个玩意呀。

网友A:
楼主说下机床型号及生厂商,在上传远一些不同角度拍的照片。

网友K:
在那位置应该是个单向阀

楼主:
就是下面那张图片,设备右上角那个地方的,那个方形阀体下面拆出来的

网友D:
单向阀的弹簧吗?

网友L:
电磁溢流阀,你拆的活塞是单向道通作用,活塞有平底型和锥型,活塞缸底部为线形锥面,两着切合需要无缝隙,用弹簧顶紧的,溢流阀坏时不宝压,或者没压力,有时活塞周面磨损也有这样的情况.

楼主:
回复 网友L:
这东西哪里有卖的?现在设备运行是正常的。如果不更换,以后会不会有问题?

网友M:
这个应该害死非标产品吧

网友L:
不是的非标产品,你把溢流阀拆碎了,它本身有三或四个部分一起的,上面有名牌的!那不是弹簧\活塞分开购买的呀!网上查一大堆!注意关键是原理简图是一样的!

网友K:
现在能够运行就不是溢流阀,没有溢流阀就没有压力,溢流阀的芯是圆锥体不是圆柱体,拆了还能继续工作应该是单向阀,这东西也不会坏啊,就一个弹簧顶着一个芯子,像电路里的二极管,防止反向回油保护油泵的。

楼主:
谁告诉我个名称也好呀,到处问都买不到,也不好描述

楼主:
回复 网友N:

楼主:
阀体上型号:E901048089
          9092420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