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8-13):
客户一下拿来3个欧瑞F2000P变频器,其中2个37KW,1个18.5KW,都被水浸泡过。在维修的过程中,分别有几个故障现象,因为相对独立,所以,陆续分别按照故障实例单独发帖,以便检索参考。
前面拆机分解、无水酒精超声波清洗、外观检查、静态检测、安装、故障排除等不再复述。
1、上电,面板显示“--HF--”,自检通过,可听到充电继电器吸合声,风扇运转;
2、按“方式”键,选择某个参数项,按“设置”键,可以读出这个参数项的参数值,用“上”、“下”键修改这个参数值,再次按“设置”键保存,面板显示“Err”,然后返回到参数项,再按“设置”键检查这个参数项的值,发现并没有修改成功;
3、把另1台37KW的面板和CPU板交换实验,确定是这个变频器的CPU板损坏;
4、CPU板的数据不能存储,是否与CPU板上的存储芯片有关呢?仔细观察CPU板上的所有芯片,大多是74系列、LM393、LM339、CPU、LF35芯片,与数据存储关系不大;其中一个是93LC86C(U17,见图片红色箭头所指),上网一查,是EEPROM串行存储芯片!
5、正好手里有个报废的37KWCPU板,将其上的93LC86C换上,上电,修改参数,OK!

网友A(2014-10-02):
欧瑞传动变频器是有密码的,得输入正确的密码才行,或者是输入万能密码1888,这是我打欧瑞技术电话告诉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欧瑞传动变频器是有密码的,得输入正确的密码才行,或者是输入万能密码1888,这是我打欧瑞技术电话告诉我的
这个要谢谢!

网友B:
同呼吸,共命运,谢谢分享,共同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