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8-13):
求助各位大师及咸老师,三菱E540-5.5K变频器中间那块电源板反面的IC7(丝印2022)是什么型号用什么芯片代换?

网友A:
2022?

主板什么故障呀?我没有遇见这个IC坏的。

我是直接找旧板子,替换的。

楼主:
三菱E540-5.5K变频器中间那块电源板反面的IC7(丝印2022),其主板上也有一片丝印为2022的SOP-8的芯片,貌似是复位芯片,就是不知其规格型号及相关资料,故不知道用什么易得的芯片代换,手上已有几片好板被拆了用了,现在找不到替代型号,好板也变成废板了!求助各位大师及咸老师,感谢各位啦!

网友B:
是一个复位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