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8-13):
客户一下拿来3个欧瑞F2000P变频器,其中2个37KW,1个18.5KW,都被水浸泡过。在维修的过程中,分别有几个故障现象,因为相对独立,所以,陆续分别按照故障实例单独发帖,以便检索参考。
前面拆机分解、无水酒精超声波清洗、外观检查、静态检测、安装、故障排除等不再复述。
1、上电,自检正常,充电继电器动作,风扇不转;
2、空载,运行,面板报“OC”(过电流);可以复位;复位时可以听到CPU板继电器动作(可能是释放);
3、静态再次测IGBT,OK;
4、上电测7个A3120电压脚电压,无论是运行报警或复位,都OK;
5、静态测IGBT门极二极管,OK;
6、测。。。。。忽然发现一个R107贴片元件疑似烧焦爆裂,用镊子拨动一下,已经碎掉了!标R107,那就是电阻无疑!问题是阻值是多少?
7、仔细检查,发现这个电阻是和图示的二极管串联后连接到IGBT的U相下臂集电极上的,那就是U相过电流(饱和压降)检测保护支路啊!
8、既然如此,这种电路应该是对称的3个吧!完全可以参考V相、W相同样位置的电阻嘛!经查,是100欧姆的电阻!
9、上1个100欧的贴片,上电试机。OK!
此例主要是靠测试的过程中发现有元件损坏(小米粒大小),具有一定的偶然性,没来得及进行进一步的电路分析和测试,没有彻搞高清楚这个故障的因果关系,算是个遗憾吧!

网友A:
细节很重要,顶楼主一个

网友B:
这个电阻和OC有关,当IGBT电流大会有退饱和,退饱和时IGBT导通压降会增大。这个电阻大小决定你过流的大小,越小过流越大。

网友C(2015-04-26):
谢谢分享,修机子时候也是碰到过这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