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8-13):
1、这台西威变频器,故障现象很诡异:一开始出现黑屏,送修,上电发现风扇转,黑屏。此变频器有上下2层电路板,下层是电源驱动板,含主开关电源;上层是CPU(O/I端子等),含小开关电源给CPU板和面板供电。按照过去修此类变频器黑屏故障维修的经验,直接换CPU板小开关电源的3845芯片,试机正常,交用户。结果用户装机器后,又是黑屏!拿回来试机,果然黑屏!再换3845芯片,再试机正常,再交用户,再装机器,再次黑屏!再拿回来,再试机,还是黑屏!接下来,换2个431,换2个817。。。时好时坏。。。
看来没有找到问题的根本所在!
2、老老实实测3845芯片的电压吧!上电,测供电脚(Vcc)12脚对8脚(和9脚相连),为8.3XV,测稳压输出脚(Ref)14脚,为1.2XV!查手册,3845起振最低电压Vcc为8.5V!至此,已经十分清楚了,3845供电电压不足。
3、查3845的12脚供电支路,发现是从开关变压器付边整流16V后,经2个1.5K电阻串联后送给12脚的,12脚同时对地接1个无标容量的小贴片电容。
3、测开关变压器输出的16V电压,正常;测2个1.5K电阻,正常;测小贴片电容,为1000多P。
4、用1个50V47μ的电解并在这个电容上,试机正常。
5、总结:经验只能参考;测电压还是比较准确的办法,尽管有的变频器电路板上测电压很不方便。
原因找到了,一定不会再出现反复了,事实上也如此。

网友A:
为什么把坏的电容换掉,而是要在上面并个电容呢?

网友B:
如果确认是贴片电容自身有问题,更换一个好的拆机贴片电容才是最好的方法。
这样做是不是留下隐患呢?准备还要再返修吗?

网友A:
回复 网友B:
这个和贴片无关,这种贴片没有那么大的容量的,一定是电解电容容量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和贴片无关,这种贴片没有那么大的容量的,一定是电解电容容量小了。
有道理!因为客户要的急,没来得及细查这条支路的其它元件,特别是和这个贴片有没有并联的电解?容量如何?

楼主:
再讨论一下。
1、电路板的另一面,应该再没有与这个小贴片相并联的电解了,否则,直接测这个贴片电容,容量不应该只有不到1000P,即使有个电解,已经失效,也不至于测得如此小的值;
2、那么,原来电路设计可能就是如此。这样的话,3845的电源脚电压低的原因,极有可能是2个1.5K串联电阻的前端电压过低造成的!也就是说,那个电压不应该是15、6V。而这个电压低的原因,却极有可能是它的滤波电解容量减小了!
当时没有继续深想,更没有进一步进行验证,是个遗憾啊!

网友C:
感觉这个故障还是没有彻底解决啊!

网友D:
楼主等着再返修吧,没找到故障点。

网友E(2014-12-15):
我来告诉你根本问题,更换50V47μ电容就对了,你现在这个50V47μ电容小于38μ了。

楼主(2016-10-01):
趁着手上有个XVY,赶紧又核对了一下,确认:这个板子背面的小容量电容是和板子正面的启动电容是并联关系。至此,存疑消除。见图:

网友A:
回复 楼主:
小电容滤高频,大电容滤低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