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X3G和FX3GA求教

楼主(2014-08-13):
我用FX3GA代替FX3G,怎不能直接替换,需要改动什么设置吗

网友A:
不能直接替换的现象是什么?

网友B:
程序不是要转下PLC类型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是有台FX3G运行好好的,程序直接拷到FX3GA,控制伺服的部分不能运行

楼主:
回复 网友B:
PLC类型里还只有FX3G,没FX3GA可转

网友A:
目前的软件中这两种型号都是选择FX3G。
程序不行那要监控下你的程序找原因。

网友C:
呵呵;二个只是生产地不同,3GA是放江苏常州生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