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8-13):
电子镇流器的好坏用数字万用表怎样测试

网友A:
我没这方面的经验,但想了解一下:是说在外部直接测试,还是其电路检修?
或许可根据原理图,判断一下检查方法。

网友B:
这个真没有试过。要试好坏也是直接上灯管。

网友C:
测不出的,一般都是带载试验,就像变频器一样,你不尝试驱动马达,就敢下包票说变频器修好了能用了吗?

网友D:
没测试过,一般坏 的时候看下灯管,在量下灯管通断,基本就能判断出灯管问题还是整流器问题,如果2个一起坏也就没办法了。还有你闻下整流器,坏了的话一般都有股味道的。以上是个人经验。

网友E:
电工基本上是换灯管 再换镇流器的

网友F:
我个人经验,好的时候你测一下直流电阻值,记下来,平时用的时候断电与好的对比一下,有变化一般是坏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电子镇流器的好坏用数字万用表怎样测试
    检查电子元气件

网友H:
不好查吧 电子镇流器输出的是高频电 万用表不好查 条件可以的话就用示波器测

网友I:
如坏了也没有修理价值了,如想学习维修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网友J:
从外观上检查如没有烧坏的元件后,可用万用表检查三极管和灯脚电容即可。

网友K:
找一个好的灯管换上,不能点亮就是坏了。

网友L:
直接上灯管试

网友M:
这玩意没法测
测下来的数据没什么意思

网友N:
没有必要做太深的研究,很便宜的,几块钱一个啊。坏了就换。

网友O:
电感是不是也有阻值,找个好的,对比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