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8-14):
三菱E740-2.2k有频率无输出,RUN灯亮了,换了主板也是,难道模块坏了吗。UVW对+ -直流都是0说明6个IGBT均不导通,这是什么意思呢,不可能模块坏完吧。再把这台机器的主板换到另一台底座上,还是不行。再把宁一个机器好的主板换到这台机器上还是不行。说明这台机主板和底座都有问题?

网友A:
查下DCBUS检测回路正常否。

网友B:
检查驱动电路电压?

楼主:
回复 网友B:
电压正常·

网友C:
看下主板上有没短路片,上回我也是碰到同样的问题是短路片的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看下主板上有没短路片,上回我也是碰到同样的问题是短路片的问题
说的对哦,整流出来的母线和IGBT的母线有些是断开的,靠端子上的短接片连接

网友E:
毫无疑问,底板的问题,换DSP就好了

网友F:
回复 网友E:
dsp是什么?我的机子E740-1。5也这样

网友G:
回复 网友F:
DSP----数字处理器。 常见的是 BKO-CA2066H02

楼主:
回复 网友C:
有的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