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电保存寄存器

楼主(2014-08-14):
麻烦一下各位能不能在gx developer中帮助文件查一下,Q00J哪些是断电保存寄存器?
我的软件中没有帮助文件,查不了,也设置不了断电保存寄存器。

网友A:
这个型号的是用户自行设置的,可以在编程软件的“PLC参数”里面的“软元件”里面设置。

楼主:
回复 网友A:
PLC参数在哪里?我怎么找不到?

楼主:
回复 网友A:
找到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