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编程窗口问题请教

楼主(2014-08-14):
字体显示可以设置,但窗口显示太小了。

网友A:
自己用鼠标慢慢调整了,我就这么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用鼠标慢慢调整了,我就这么弄的
请教一下调哪里啊?

网友B:
够大了吧 用着应该还行啊
只能把其他边款缩小一点了。

楼主:
我就感觉奇怪,其它软件的窗口都是很正常的啊!原因在哪呢?

网友C:
依次点:查看-->>>>>工具栏-->>>>全部还原!

楼主:
试过——都没有效果

网友D:
没看懂楼主说的意思。
不知这样是不是你想要的结果:

网友E:
直接拉不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