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如何转换信号

楼主(2014-08-14):
请教一下,用电脑如何实现如下信号输出,或需要什么样的转换物件。
Pin1    +5VDD/+3.3VDD
Pin2    vss
Pin3    BusySignal
Pin4    OKSignal
Pin5    NGSignal
PIN9    START

网友A:
232,485的转换器

网友B:
你这个属于硬件的脚位信号功能,如果要想用电脑输出这些信号的话,1、电脑编一个软件,通信输出;2做一个通信转接板,用板上单片机IO口输出输出相应的信号,当然5V与3.3V共用那个脚还得做个选择电路。至于电脑与通信板之间的通讯协议,你完全可以自己定义!

楼主:
回复 网友B:
软件我们有现成的了,就差硬件转接这块。我买市面上的USB转RS232线可以实现吗。方面的话可加QQ聊下1793515066,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