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请教一个屏

楼主(2014-08-14):
请问这是个什么屏?工作原理如何?

网友A:
什么设备上的,什么牌子?什么型号?是出现了什么故障了呢?

楼主:
整机前面板左上角标有‘tempress systems’字样, 图片中那个屏的前面有个红外对管组成的网:
网的前面有一层茶色有机玻璃,这块有机玻璃,卸下来后发现对发光发热的表面有感应,热的地方有彩色衍射状条纹。

楼主:
回复 楼主:
就前面板左上角的tempress systems ,后面也没有型号了。 后壳上标了几个接口,JP6 PRINTER,JP4 ALARM,JP3 DPC,JP2DTC,JP1 POWER/ALARM。 也没标电压,里面板子上找到两条较粗线条,一条看来是电源地,另一条应该是电源正,这两条线之间并着个小冬瓜状插件钽电容,上有10?16(问号代表一个看不清的字符),没敢上电呢。客户说传感器有问题,指的是那些红外对管。

网友B:
没见过
什么设备上的?

网友C:
你都拆成这样了,屏的驱动板呢?有很多个IC的那块电路板!

网友D:
晕,,那些是发光二极管吧(背光灯)。要是谈驱动液晶那麻烦了,先找到厂家急速资料,确定时序等。楼主可以搞研发了。呵呵

网友E:
那些肯定不是背光灯,是红外管。

楼主:
回复 网友E:
我想也是红外对管,白色的发射,黑色的接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