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问题请教

楼主(2014-08-14):
各位大神:
       PLC的CPU模块经常报警怎么回事?ERR灯亮。怎么解决。还有RD,DA,AD都是什么模块?

网友A:
额,按照PLC的主机模块品牌,型号,查找以及翻阅使用手册,核对硬件上的指示灯显示状态与手册上的故障说明与排除章节,寻找处理办法。
每个模块的型号与功能,请翻阅PLC品牌的选型说明书。

网友B:
发生错误时,可以去读取错误代码,到手册中根据代码找原因解决。

网友C:
DA模拟量输出模块,AD是模拟量输入模块。那个RD不知道……

网友D:
RD应该是继电器输出模块。

网友E:
是什么品牌的呢。

楼主:
回复 网友E:
三菱的,最经总报警查了一下通讯故障,这类问题怎样解决?

网友F:
RD 好像是热电阻模块

网友G:
PLC模块的厂家没有说清楚,不好说了,不过应该肯定的是有故障才报警,可以从梯形图上看看或者组态界面上看,
DA模拟量输出模块,AD是模拟量输入模块,RD是继电器输出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