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动输出波形问题

楼主(2014-08-14):
最近论坛上有一些关于示波器测量驱动波形的问题,其实很多在示波器使用上的事项我还是不明白,例如图里的某驱动GE极输出的动态波形,为什么出现了重叠部分,理论上是不应该有重叠的,是不是示波器哪里设置不对的缘故?

网友A:
把时间调大,看完整的波形,这个波形是被调制的.
运行频率你是不是调到50HZ了,调到2HZ就对了。
驱动波形是由一串脉宽不一的脉冲,你说怎么能抓的好呢,运行频率越高脉宽差异越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测量是在5HZ附近。

网友A:
触发电平

网友B:
那到底应该在2赫兹还是5赫兹时测量呢?

网友A:
尽量频率低一点,一般我都是2Hz测量,驱动波形应该类似图b频率越高根据v/f输出电压越高所以中间脉宽越宽
在低频率的时候,脉宽差异不大。

网友C:
我的泰克示波器都想买给兄弟们算了,我都没用过的,净是积灰尘

网友C:
我的泰克示波器都想卖给兄弟们算了,我都没用过的,净是积灰尘

网友D:
时间调整一下,200US肯定是看不清楚的,波形应当是没有问题,PWM是调制波,等副不等宽的

网友B:
通过这个帖子学习了示波器的知识!

楼主:
触发电平,扫描时间等都调整过,关键是如何解释有重叠现象。

网友E:
看到重叠应该是模拟示波器余辉的问题,因为脉宽在变化,你的触发是在上升沿,所以下降沿的位置在快速变化,产生让你觉得像是重叠的余辉。你看到重叠部分实际是脉宽变化的余辉重影,而非实际的重叠。如果你想看到不重影的波形,那需要换用具有一定存储深度的数字示波器,当然我觉得没这个必要。

楼主:
回复 网友E:
谢谢解说,你对示波器的应用很有心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