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险管的电压选择

楼主(2014-08-14):
咸老师的书有教我们做一个维修电源,中输出处接入2A的保险管,这保险管要多大伏数才行?要超过530V吗?一般卖的保险管都是250V,你们又是怎样做的?

网友A:
690vac有卖的

网友B:
直接有买的啊

网友C:
我是用万用表里的保险0.5A/250V,6分一个保险

网友D:
以前修微波炉,5KV的保险烧了,实在是找不到合适的,直接锡焊接一根细铜线到原来的保险管,也能使用。

网友E:
买陶瓷高压快断电流保险管,耐压有500伏的。
你这种情况普通的也可以用。

网友F:
图上的保险需要那么大吗??

网友G:
普通直径5mm,长20mm的玻璃保险管就可以,用保险座装上就可以用。

楼主:
回复 网友E:
在这个维修电源上可以直接用250V的保险管?输出电压530V超过保险管的耐压也无问题?

网友H:
660V陶瓷快熔,其实不串保险上灯泡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