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8-14):
之前在做PID控制中,使用了两路PID温度控制,一旦一路通道温度上升,另一路显示温度(即测定值)也会上升,屏蔽信号之前有接地处理后来发现没有用又去掉了,由于急于发机(已经发机),换通道的话,又需要改PID参数,时间来不及,请问各位师傅有没有解决办法。

网友A:
输入/输出回路全部采用屏蔽线,屏蔽线一端接地,接地点很重要。

楼主:
回复 网友A:
温度传感器即热电偶的外层应该都是屏蔽线吧,不知道是公司接地有问题还是机台接地有问题,反正接了效果没有,所以就撤掉了!

网友B:
线的问题
用电流信号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请教这位师傅,这个热电偶我也不是很懂,就刚刚接触,查了下资料,他是电压输出的,而且本身就是一套的,如果换成电流的那是不是整个热电偶要换掉啊,应该换成哪种型号的??

网友C:
两通道是共地的?如果是,就需要系统等电位处理,而不仅仅是接地和屏蔽。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是手册上的接线
这是我画的实际接线,实际接线中信号屏蔽线未接地。

网友C:
建议:
1.屏蔽层不要连接GND,屏蔽层要和金属导电外壳连接,等电位;
2.两个热偶的负极,短路。试试。如果还不好,可以把GND连接到热偶负极。(如果热偶是单端输入的话)。

网友D:
不太清楚,来瞧瞧的· ·
东莞市盈卓节能科技有限公司专业从事不用电冷却塔安装和水轮机冷却塔改造,我们符合无电
机冷却塔工程的验收标准,确保高效的富余能量回收利用,100%达到节能目的,为企业有效
节电,有效回收可观经济效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
1.屏蔽层不要连接GND,屏蔽层要和金属导电外壳连接,等电位;
2.两个热偶的负极,短路。试试。如果还不好,可以把GND连接到热偶负极。(如果热偶是单端输入的话)。

感谢kdrjl 版主的回答,我已申请新买了PLC跟扩展(刚好领导要求买套来试验),这次是台达一套,等到货了试试,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