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怪的变压器故障

楼主(2014-08-14):
维修也是一种挑战

楼主:
此机烧V相模块,更换后运行正常。交货,不料第二天就得返工,说是上电就报OC。见鬼的我带小电机试过,到客户那上电就报OC的可能性实在低得不太相信。
返回一试果然OC,客户之所以上电报OC,是因为其运行端短接,够懒够省。并听到啪的一声,这是亏本的信号心都凉了。初步检测模块没坏,心想要炸早就炸光了,作了保护后再试,又一声啪,这回我明显感觉变压器下面有亮光了。果断拆下变压器,很是完好清理下面的脏物重装上去,又是一声啪,要死早就死了我就让它多响几次,终于我清楚的看到了闪光的地方。果断再拆下挖开,发现电木都炭化了,清理上胶后再装回去,不啪了。认真观察属输出相间短路,烧模块的根源应该在这个地方,由于运行端短接,短路后开关电源过载保护,然后又重上电,如此循环。。。

网友A:
又一声啪......搞得小心肝跳跳
楼主观察好仔细
票子安心揣兜里了哦.

网友B:
我之前修了个小开关电源,变压器上电也是啪啪的,后来仔细看变压器根部线断了,重新焊接后换了光耦和431好了

网友C:
楼主真是胆大心细啊!

网友D:
不断的啪
不断的总结
支持

网友E:
楼主的经验值得学习,谢谢分享。

网友F:
哈哈!看得我心惊肉跳额!值得学习。

楼主:
当我拨掉所有驱动插头,不会啪,并且驱动信号都正常的。还一度以为是模块又坏,弄这弄那的真花不少时间,变压器一拆一装都是很累人的。当故障点查到后,再想一遍你会发现一切顺理成章,逻辑上的各种前后关系也很明确了。

网友G:
最怕的就是变频器啪的一下,心都凉了。

网友H:
楼主艺高人胆大

网友I(2018-03-17):
不奇怪,时间久了变压器底部易积攒灰尘,因为变压器是焊在线路板上的,变压器腿有阻挡灰尘的作用,灰尘越积越多,灰尘易产生静电,净电荷越积越多,静电压也越来越高,静电放电打火连电导致开关变压器绝缘骨架线圈引出端,即变压器管脚的胶木老化并碳化,此时楼主所看到的现象就发生了。

网友J:
这个玩意很久了吧——我看到还是古老的引脚电阻、厚膜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