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8-14):
我想用三菱Q系列PLC的一个DA模块和一个AD模块来进行流量和液位的处理,我对这个模拟量这个确实不懂,请教下各位老师,我如何来指定他所用到的通道,假设都是4个通道,我应当怎么编程才能够指定这几个输入输出的通道呢?

网友A:
每个通道有对应的缓冲区,可以向这缓冲区写入数据,将此数据转换成对应的模拟量
也可以通过编程软件中设置PLC内的数据寄存器对应这些缓冲区,程序中只要向这些数据寄存器中存放数据。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是我编的输入模块的通道读取,但是那个输出不知道咋整?

网友B:
Q系列的不用这么麻烦吧,在智能模块参数设置中,不是可以直接设置的吗,很方便的。。

网友C:
查手册,有专用指令及地址。直接读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