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8-14):
最近采购了2台90KW的软启动是在线式的,不同于普通意义上的软启动就是它不需要旁路接触器,它的优势是比自藕减压启动柜价格便宜而且体积小重量轻,启动方式还先进,简直是压倒性优势!90KW带柜才3100元,构造基本和常见的软启动一样,控制输出还是双向可控硅(在线可能是说没接触器旁路,可控硅在线不脱离主电路),我有一点非常不明白可控硅输出的竟然是交流电!那位大神出来解解惑。

网友A:
施耐德的,修过很多都是直接当接触器使用。。。什么在线式,又是国产打着骗人的噱头,本来软启动就可以实现直接用晶闸管控压。至于输出的是交流电,那是因为又双向可控硅,其实它输出的电压也不是标准的正弦波交流电了

网友B:
在线式软启动,比较适合喜欢偷懒的人,只因为它安装简单。但这种软启其实已经失去了软启动器的积极意义:电流始终通过在线式软启的主回路,导致能耗增加。整机始终处于运行状态,导致使用寿命缩短稳定性变差。
旁路式软启动器虽然说安装时麻烦一些,却是最可靠耐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