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压供水

楼主(2014-08-14):
各位前辈;在下菜鸟一枚,我单位用远传压力表(三线型)控制变频器恒压供水没有plc等设备.这其中如何接线及变频需设置哪些参数,望各位前辈不吝赐教,在此谢过.祝好人一生平安

网友A:
变频器型号?准备直接用变频器的PID?

网友B:
远传压力表三根线直接接模拟量电位器输入端,具体参数需要参照其说明书进行设置。

网友C:
接线正确
设定正确的参数就行了

网友D:
   用变频器自带的PID作为控制模式.

网友E:
同意2楼意见。我也是这样做的。

网友F:
易能变频器最好调节,吧p3.00改为1就可以恒压供水了,要调节压力的话,直接按上下键来调节压力就好了,然后把远传压力表的3个线接到电位器哪里就ok了,当然启动方式默认的是面板启动,要是端子启动还得改运行方式。

楼主:
变频是康沃的.请问是不是有pid调节功能的变频就能用于恒压供水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康沃牌变频,直接用变频内部pid调节.请问需设置哪些参数呢

网友G:
f002
f008
f009
f012
f014
f015
f019
f024
f109
f301~f308 任一
f311~f312 任一
f700
f701
f702
f703
f704
f705
f706
f707
f708
f8电机参数依情况
fc参数依据现场情况
说明书 http://wenku.baidu.com/view/28b49b83bceb19e8b8f6ba6d.html?re=view&pn=51

再继续问具体设置 就得付费了哟, 自己看说明书慢慢研究

网友A:
回复 楼主:
康沃的我没用过,不知道你用的是什么型号,刚刚给你看了下CDE300的,是有PID功能的
我也在给你个链接http://wenku.baidu.com/view/741ed04a767f5acfa1c7cd08.html
这个连接是免费下载的9楼已经给你说了不少了
要设置参数还是不少的,F7组PID参数要现场调试根据现场情况找的。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的热心帮助. 在下感激不尽愿好人一生平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