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8-14):
现在就用过原点信号ON爬行到OFF找到原点,请问还有别的种类可以选择吗,怎么设置呢

网友A:
FX1S FX1N对应的回原点指令是ZRN,就是你现在用的这个
FX3U等增加了一个指令DSZR,过了近点狗后还要找零点。

网友B:
我也说两个,不知道对不对,看一个教材上面讲的,仿zrn和dszr指令,高速走脉冲指令,遇到感应器立马刹车,由于速度太快和PLC接收信号需要时间,所以可能不准,所以马达刹车后慢速反向走一段距离,大概马达转2-3周,然后再慢速返回来,感应器感应到的地方就作为原点位,仿dszr原理也差不多,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C:
仿zrn和dszr指令?
什么意思;支持就支持,不支持就不支持,指令还像PLC一样可以山寨;

网友B:
不好意思,看错了,解释的也有点模糊,上图片

网友D:
一个需要接编码器的z信号,一个不需要,接z相信号的应该重复定位精度更高。

网友E:
大神,讲具体点怎么用这样的指令呀?难道是:
强制用LD D8000  驱动DSZR就能知道回原点?

网友F:
你这是是精度更好

网友G:
三菱有一本FX3U用户手册(定位控制篇)。这本书上对FXPLC回原点有详细的解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