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8-15):
前段时间,公司拿风机马达出去重绕。重绕后发现是三相电36V,与之前的单相36V有什么区别。现场是单相36V的电,郁闷。

网友A:
    三相有相序,单相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相有相序,单相没有.
三相加电容改单相,电机不转,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手盘启动,看能不能转起来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相有相序,单相没有.
三相加电容改单相,电机不转,是什么原因?
    网络上有三相改单相的资料,自己找找,也是个学习的机会.

网友B:
三相的绕组能产生旋转磁场,单相的绕组产生脉动磁场。

网友C:
你绕回来的电机估计是三根线,你认为是三相了吧,我个人觉得应该是有一根线是要接电容的:L---电容----L,N

网友C:
你可以通过测量三根线相互之间的内阻来判断是否为三相电机,你可以编号:1,2,3.假如1和2是最大的,那么考虑是两个线圈串联了,如果2和3,1和3的内阻都差不多,那么就知道不是三相电机了

网友D:
楼主你上个图呀,型号。

网友E:
说不清,只能上一张图,

网友F:
无图无真相啊!上图是硬道理

网友G:
楼主拿回来凭什么说是三相?

网友H:
电容换个大点的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可以通过测量三根线相互之间的内阻来判断是否为三相电机,你可以编号:1,2,3.假如1和2是最大的,那么考虑是两个线圈串联了,如果2和3,1和3的内阻都差不多,那么就知道不是三相电机了
问过重绕的师傅了,确定是三相的。我说现场是单相36v的,怎么改成单相的?师傅说加电容就行了,问题是现在电机装好了,发到现场了,目前手里没多余的电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拿回来凭什么说是三相?
问过重绕师傅了,没测量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可以通过测量三根线相互之间的内阻来判断是否为三相电机,你可以编号:1,2,3.假如1和2是最大的,那么考虑是两个线圈串联了,如果2和3,1和3的内阻都差不多,那么就知道不是三相电机了
谢谢指导,从来没想过要往主副绕组电阻的差别上想。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电容换个大点的试试
原装是两个30uF电容并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无图无真相啊!上图是硬道理
电机引出线是三条线,问过重绕师傅,是三相绕组的。

网友I:
单相电机启动有死区,所以必须要加启动电容或启动绕组,三相电机没有启动死角,且线电流比单相的小。你如果没有三相电源,可以制作一个三相变压器。还是三相的电机性能比较好。而且事少,不容易坏,免维护。

网友J:
呵呵,单相马达拿去修理,回来就变成了三相马达,不可思议呀,你可以破口大骂修电机的人了,太他妈有才了。
是不是拿个三相异步马达去,就能修回一个6相的步进马达回来呢?
或者,是楼主原来就弄错了,本来拿去的就是个三相的马达。

网友K:
引用 楼主:
前段时间,公司拿风机马达出去重绕。重绕后发现是三相电36V,与之前的单相36V有什么区别。现场是单相36V的电,郁闷。
 要么找修电机的重绕,要么自己改单相。

楼主:
引用 网友I:
单相电机启动有死区,所以必须要加启动电容或启动绕组,三相电机没有启动死角,且线电流比单相的小。你如果没有三相电源,可以制作一个三相变压器。还是三相的电机性能比较好。而且事少,不容易坏,免维护。
谢谢指导。我公司分车间内,和外场。车间内是单相36v的变压器,电柜是配套的。外场只有380v配电箱,可以加三相的变压器。小通风设备是施工队买的。每个施工队买的电机就有区别了,单相的,三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K:
引用 楼主:
前段时间,公司拿风机马达出去重绕。重绕后发现是三相电36V,与之前的单相36V有什么区别。现场是单相36V的电,郁闷。
 要么找修电机的重绕,要么自己改单相。
自己改单相?加启动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J:
呵呵,单相马达拿去修理,回来就变成了三相马达,不可思议呀,你可以破口大骂修电机的人了,太他妈有才了。
是不是拿个三相异步马达去,就能修回一个6相的步进马达回来呢?
或者,是楼主原来就弄错了,本来拿去的就是个三相的马达。
哈哈,有道理,拿了十二个电机去重绕,有单相,有三相的。回来就全成三相的了,还好有些场地是用三相变压器的,不然何时才能替换完。

网友F:
回复 楼主:
肯定是外观差不多!拿去后七尺咔嚓全拆了!按一个数据绕的!

网友J:
也是,12个马达,一大堆,管他三七二十一,修好等着客户送钱上门,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不送,出门不管

网友L:
三相绕组有三个磁极在交变电压作用下产生旋转磁场,
单相电机有两个绕组,一个主绕组一个副绕组或称启动绕组,交变电压经串接一个电容接入副绕组,由电容的的特性知道,副绕组滞后于主绕组从而产生旋转磁场

网友C:
回复 楼主:
有2个电容的,就不会是三相电机啦。

网友C:
回复 楼主:
绕线师傅按原来单相电机绕组的参数重绕成三相电机?可行吗?寻求答案中。。。。。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绕线师傅按原来单相电机绕组的参数重绕成三相电机?可行吗?寻求答案中。。。。。
估计是没按原线圈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