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邦信AMB MODEL:AMB-P7-030T3怎样取消缺相保护?

楼主(2014-08-15):
机子整流SANREX DFA75BA160损坏,换掉后断开IGBT管上二相电,因没有三相电试机,跳OC,按STOP后又跳OL,以下为缺相检测的一部分电路,不知怎样暂停保护?

楼主:
试过分别短路两只光藕的输出端,无效。

网友A:
没有三相电不会跳OC吧。。。

网友B:
过流没屏蔽,这跟三相打不上关系

网友C(2017-07-14):
这是输入缺相

网友D(2017-09-27):
输入缺相显示的不是这个故障代码

网友E:
报的都是过流故障,确实和三相输入电源检测没有关系。
找驱动电路报警点;找互感器输出脚(或7840的输出端)看有无报警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