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控制伺服电机

楼主(2014-08-15):
我在用S7-300控制伺服电机的时候,想用SFB47+SFB49输出可控脉冲,不知道这样到底行不行?你是怎么解决的?我用的是313C-2DP,伺服电机是松下品牌。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在用S7-300控制伺服电机的时候,想用SFB47+SFB49输出可控脉冲,不知道这样到底行不行?你是怎么解决的?我用的是313C-2DP,伺服电机是松下品牌。

SFB49只能输出最高2.5KHz,也就是2500Hz的频率,你的伺服能转得动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在用S7-300控制伺服电机的时候,想用SFB47+SFB49输出可控脉冲,不知道这样到底行不行?你是怎么解决的?我用的是313C-2DP,伺服电机是松下品牌。

SFB49只能输出最高2.5KHz,也就是2500Hz的频率,你的伺服能转得动吗?

Regards
输出频率低也一样可以转动,只不过精度稍低一点。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在用S7-300控制伺服电机的时候,想用SFB47+SFB49输出可控脉冲,不知道这样到底行不行?你是怎么解决的?我用的是313C-2DP,伺服电机是松下品牌。

SFB49只能输出最高2.5KHz,也就是2500Hz的频率,你的伺服能转得动吗?

Regards
输出频率低也一样可以转动,只不过精度稍低一点。

精度差的话,用伺服不是浪费么。

网友C:
有很多时候用300是浪费的
但是价格高
灰色的东西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在用S7-300控制伺服电机的时候,想用SFB47+SFB49输出可控脉冲,不知道这样到底行不行?你是怎么解决的?我用的是313C-2DP,伺服电机是松下品牌。

SFB49只能输出最高2.5KHz,也就是2500Hz的频率,你的伺服能转得动吗?

Regards
输出频率低也一样可以转动,只不过精度稍低一点。

精度差的话,用伺服不是浪费么。

Regards
也不会差到哪去,只是相对的差一点。

楼主:
回复 网友A:
肯定转不动,就不知道还有什么经济的方法,用定位模块太昂贵了。

网友D:
直接买个台湾的数控系统,方便使用的很

网友E(2015-12-04):
回复 网友B:
卢工你QQ号多少啊

网友F(2016-04-06):
为何用300的PLC呢?200的,FX3U,CJ1M等小型机很好做的

网友G:
300强项就是通讯 走通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