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8-15):
现在不懂,这台plc如何练接按键和输出,需要用到,旋转编码器怎么连接线,还有如何用plc驱动5或12伏步进电机?谢谢!

网友A:
呵呵;你还是从最基础的学习一下吧;
旋转编码器增量型的接到高速计数器输入端;

带步进用高速脉冲输出端;

网友B:
使用说明书是你的最好的老师。
如果连说明书都看不懂,那就是基础知识的问题了,这个问题很复杂的,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建立起来,想心急立马就会的,准备好吃苦头吧。

网友C:
先看懂操作手册

楼主:
谢谢,我现在正在看一些基础视频呢

网友D:
有项目就有机会练手了。
PLC,旋转编码器,步进驱动器,步进电机,要学的内容很丰富啊。

楼主:
我现在还不懂plc的工作原理及本质是什么,谁能帮忙用通俗点的话解释一下?谢谢啦

网友E:
回复 楼主:
就是一大堆的继电器,建议你先从最简单的入手,我也是新手。
另外没有硬件你学起来没直观的印象,建议先从简单的入手,学明白一个再买一种设备。
我先买的二手CPM1A,20个点,AC的,
然后找了几个按钮和继电器,
然后弄了个触摸屏
然后弄了个流量计学习脉冲(现在这个还没闹明白)
都是新手,共勉吧

网友F:
嗯,我也是新手。。共同学习吧。

网友G(2015-05-05):
共勉共勉共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