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8-15):
我在三菱GX WORKS2 中编程后,用软件的模拟功能模拟后的程序不能更改了。请问各位老师为什么。

网友A:
点击一下工具栏的写入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点击一下工具栏的写入模式。

能说详细一点吗,没有找到这一项。谢谢

楼主: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点击一下工具栏的写入模式。

能说详细一点吗,没有找到这一项。谢谢

已解决谢谢

网友B:
回复 楼主:
你找到在哪了,可否提供更详细的信息给小弟?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找到在哪了,可否提供更详细的信息给小弟?
点图中的图标,选择写入模式

网友B:
回复 网友C:
谢谢您

网友D:
f2,编辑;
f3,监视;
f4,转换;
shift+f3;监视状态下写入;
有了这几个快捷键,还需要再找什么按钮呢。

网友E(2015-01-31):
回复 楼主:
楼主你是怎么解决的,我也遇到了这种情况,我都不敢随便调试程序了

网友E:
回复 网友E:
谢谢,楼上有没看到

网友F(2016-12-26):
我也遇到这问题,在视图,工具栏---显示所有工具栏,这样才可以看到写入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