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8-15):
西门子PLC  S7-200 SMART   CPU SR60 它的输入I点是NPN还是PNP啊?
接近开关,行程开关是选择NPN还是PNP 啊
很纠结,求大侠相告

网友A:
欧洲国家的一般都是PNP,日系的是NPN。不过要看你的是继电器还是晶体管的PLC了,要是继电器的就看M点公共端接电压正还是负。晶体管的西门子就是PNP的。

网友A:
行程开关不是无源触点信号吗?还分NPN和PNP?

网友B:
SR是继电器的,看你自己怎么接公共线进去了。所以没有NPN PNP说法。ST输出是正极,也就是PNP输出。为了这个东西,我把一台机接成了NPN输出,到现在线的颜色都没有办法改了。

网友C:
输入就一个m公共端,i几点几输入端 ,无所谓pnp,npn,m接电源负,应该就用pnp的传感器。

网友D:
    接近开关,行程开关是选择NPN还是PNP 啊?

     行程开关不分NPN,PNP.
    接近开关,分NPN,PNP型.一般,欧洲的PLC输入为PNP型.

网友E:
西门子PLC  S7-200 SMART   CPU SR60 它的输入I点不分NPN还是PNP,与三极管的类型无关,输入端内部采用正反向双发光管的光耦,所以输入端接正接负都可以正常工作;晶体管输出端分漏极或源极输出。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西门子PLC  S7-200 SMART   CPU SR60 它的输入I点不分NPN还是PNP,与三极管的类型无关,输入端内部采用正反向双发光管的光耦,所以输入端接正接负都可以正常工作;晶体管输出端分漏极或源极输出。

网友G:
都可以,视你公共端的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