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8-15):
哪位高工能告诉我,就是如果我想用万用表测量变频器的直流母线电压的话,是不是应该用万用表的1000V档位,用表笔分别接到P+和N上,但是再测之前必须要把面罩拆下,这样会不会有危险啊?尤其是用手按键盘面板按键的时候,因为说明书不是说要等到放电指示灯灭了之后才能开盖吗?还有就是在不带负载测量好呢还是带负载启动过程中测量好呢?谁能告诉我具体的操作步骤,谢谢了。

网友A:
你去测量这个直流电压就有危险。不建议非专业人员去测量。说实话我现在送个220的电都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去测量这个直流电压就有危险。不建议非专业人员去测量。说实话我现在送个220的电都怕。
不懂所以不怕,懂的原理知道厉害所以害怕……

网友C:
如果你害怕可以在未上电前,用夹子夹好直流母线,尽量不要带电操作。
其实是懂了就知道哪里有危险,不懂的胆大不怕死,不懂的胆小的怕的要死。
昨天刚看到研发修逆变电源,火花四射,但研发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

网友D:
专业人士除外啊

网友E:
引用 楼主:
哪位高工能告诉我,就是如果我想用万用表测量变频器的直流母线电压的话,是不是应该用万用表的1000V档位,用表笔分别接到P+和N上,但是再测之前必须要把面罩拆下,这样会不会有危险啊?尤其是用手按键盘面板按键的时候,因为说明书不是说要等到放电指示灯灭了之后才能开盖吗?还有就是在不带负载测量好呢还是带负载启动过程中测量好呢?谁能告诉我具体的操作步骤,谢谢了。
    不是有端子因出来的吗?在这点测量就行,直流电压档啊.是380V的变频器,可以测量.

网友F:
电工可以测,但红黑脚要保证有较大距离,同时不接触到周边任何器件.正常的话,母线电压应在500-600伏.有波动

网友G:
让你拿万用表笔去碰直流回路,不是叫你用手去摸,怕个毛。

网友H:
测这个为什么不用验电笔??

网友I:
什么牌子的变频,有的品牌母线电压在外面有端子,可直接测量

网友J:
引用 网友I:
什么牌子的变频,有的品牌母线电压在外面有端子,可直接测量
是啊  基本上端子可以测

网友K:
用万用表测量变频器的直流母线电压,用万用表的1000V档位,用表笔分别接到P+和N上,但是再测之前必须要把面罩拆下,这样会有危险,所以要注意安全,先在不带负载的情况下测量,检修后若感觉正常可以先空载后带负载试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