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M440开关电源异常高,稳压环节在哪里有电路图

楼主(2014-08-15):
现在只有1路24V正常其他电压都偏高,18V变成了26V 还有路24V变成了40V

网友A:
应该在3844 1-2脚哪里的反馈,R4,R13,R6,R7,C12。重点R4是否开路了。导致2脚反馈电压变小。

楼主:
回复 网友A:
更换了18V滤波电容,现在OK了,是18V电容有问题。

网友B:
有点不太明白啊 稳压用的18V吗

网友C:
那路24V看似正常,其实也高了,只是因为用7824稳压了。所以,此故障其实还是“开关变压器所有输出电压都偏高”。故障点应该在稳压反馈回路。
重点查R4、6、7支路。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的,其实已经高了

网友D:
俺是新手 前来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