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8-15):
这个786J的输出侧14脚和9脚电压应该为5V,现在只有1.1V,没装芯片,查了接到J8排线2脚,这2脚却不知了去向望高手解答

网友A:
这个电压好像是I/O板和CPU板送过来的。应该插上这2个板再测,不过,插上这2个板测电压。。。。忒麻烦。。。不是一般的麻烦。我后来专门做了个排线,每端40针,专修西门子,太方便了。

楼主:
我也试了确实是上面的板送过去的,准备分享一下谢谢你这位大师啦。不过以前那台报F001的机器还是没搞好,今天有个送修的机一启动啪的一声,其实原来模块已经坏了我再启动又把1路驱动顺坏了,现在在旧板拆了个LM317和2个驱动3级管换上,模块也换了,正极用枪钻把逆变正极悬空了(害怕搞坏模块)上电却报过流,换了786还是报,检查两片084电压发现一个供电是+ -10V 另一个是+ -15v你给的电路图都是标的+ -10v,不知道这正常不,还有逆变正悬空该无影响吧?,还有我短接了786的输入还是无效,短接或者断了084的结果光耦输出还是无效。那驱动板上24C02有问题会报这个故障吗?

网友A:
西门子440报F0001和F0022很复杂,不好一概而论啊。再想想。
这个帖子看看,会有很大帮助的。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3885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