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定位问题?

楼主(2014-08-15):
有个问题请教大家,FX3U系列晶体管输出型的PLC,用其内置定位功能
我用了Y000(脉冲输出端)+Y004(旋转方向)作为一个轴的输出,让我不解的是这个Y004旋转方向信号到底怎么用?
1、当我在设定定位脉冲的时候就可以设置+或者-,这个+或者-是不是已经代表了伺服电机的旋转方向了?为什么还需要Y004作为旋转方向信号呢?
2、如果我在设定脉冲参数的时候用+或者-来指示伺服的旋转方向,我是不是可以不去管这个Y004,如果Y004没有任何的驱动条件,那么Y004是不是就当作输出“0”。

网友A:
在用定位指令时,如相对定位DRVI或是绝对定位DRVA,这两个指令后面的参数中都有一个方向信号,如你的Y4,这个Y4具体会不会输出,是由这指令执行时自行判断输出还是不输出。
如相对定位时,指令后面的脉冲数正负决定了该是正传还是反转,但这个正反转具体要由Y4这个点连接到伺服驱动器上。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 看来我之前理解错了,我以为要具体编程让Y004输出1(正转)或者输出0(反转),谢谢版主啊

网友B:
呵呵;你理解成PLSY指令了;用这个时反转需要驱动对应的方向控制端口;

楼主:
回复 网友B:
嗯 手册内容太多了 感觉看的混乱了 有些东西从字面上确实不好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