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学习plc

楼主(2014-08-15):
刚开始学习plc,就是不懂i/o存储器,与输入输出点,有什么关系,还有什么是i/o刷新?希望前辈指教一下,谢谢!

网友A:
自己拿本书好好学习,我也刚学习中,自己动手编几个程序

网友B:
引用 楼主:
刚开始学习plc,就是不懂i/o存储器,与输入输出点,有什么关系,还有什么是i/o刷新?希望前辈指教一下,谢谢!
    I是输入,O是输出.
    输入输出点,是物理的,人的视觉(不借助电子显微镜)可以看到的东西.
    I/O刷新,是指更新输入输出,因为输入的情况可能有变化,所以要检测其状态,再根据要求更新输出.
    其实发问的时候,可以指定一个牌子的PLC,便于描述说明.

网友C:
外部输入输出点,应当是与内部I/O存储器相对应;初学时,或可先做简单编程试验,以帮助理解。

网友D:
I/O存储器里的内容是根据PLC的扫描周期进行刷新的,I存储器就是输入的信号状态存放在寄存器(RAM)里,
O存储器就是PLC输出寄存器,也就是把经过逻辑运算后的结果存放在输出寄存器中,待输出刷新时一起输出信号。

网友E:
找个传感器(或者开关,触摸屏,文本屏)啥的,再找个继电器。
弄个小程序,有tim的,有CNT的,有内部地址的,有输入输出的,四五行就行。
入门很简单的

网友F:
弄个小程序?买个plc吗?

网友E:
没有就买一个吧,CPM1二手的某宝也就二百左右,自己用也不用品相好的,只是需要电脑带COM口,还有一根特殊的通讯线。
如果没有程序线,建议买个USB的,即插即用方便,指令也有不同。CP1H二手400多,带个COM模块。
要是就是学习plc,可以买个AC输入的,省了个24v电源钱(铭伟也就四十多吧)
要是还有其它的,建议买个电源,否则你人机触摸屏,继电器等等,还是外接的稳定安全点。
我也是新手,花了不少冤枉钱,呵呵

网友G:
楼上说的没错。。。弄个二手的PLC再找些按钮,开关电源,继电器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