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8-15):
安川G7 (7.5KW)驱动光耦A314J ,V1000(7.5KW)驱动光耦M81019。G7变频器模块坏,12路驱动电路修复后报RR故障,安装上好的模块还是报RR。V1000变频器模块坏,拆下模块后其中一台在静态就报rr故障,这台变频器制动晶体管外并接的二极管击穿了,已换新,想检查制动驱动单元,但实在摸不到地方。另一台V1000变频器则是启动就报oc,驱动电路检查了,M81019全换了,电流检测原件也全换了就是治不好,不知道怎么屏蔽oc。忘各位大师指点。谢谢!

楼主:
V1000报oc故障原因已经找到,系U15(c4744g)损坏。

楼主:
分享哈,安川v1000系列中的vb4a0023fba变频器驱动块是m81019fp工作电压16.23v,其静态6路驱动电压0v,动态在2Hz的时候测的下桥7.20——8.05v跳变,上桥10——14v跳变。如果将U V W与地(N)短接则上下桥的动态电压都是7.20——8.05v跳变。

网友A(2016-04-11):
谢谢!我也是同样问题,找了好久驱动器m81019的资料。英文的看不懂。请问能记得报错原理吗?

网友A:
u14才是运放

网友B(2018-04-19):
回复 楼主:
你好,在吗,你是怎么屏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