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8-15):
大家好!

我的伺服型号是:SGDV-2R8AE1A 带选配模块 SGDV-OCA01A

开机用sigmawin+ 连上就报警,报警代号是:A.021 (The software version of SERVOPACK
that caused the alarm is older than that of the written parameter.)
经自查monitor product information 显示 Soft Version: 0021

参数输出为 SERVO-SOFT,33

建议解决方案为:Write the parameter of another SERVOPACK of the same model with the same software version.Then turn the power OFF and then ON again.

可是我手头没有其他伺服驱动器,哪位有经验的师傅请问如何排除该故障?

另外他让Check Fn012 to see if the set software version agrees with that of the SERVOPACK. If not, an alarm may occur.

由于我没有控制面板,只好用软件sigmawin+ 也找不到参数 Fn012, 请问怎么看没有显示的参数呢?

网友A:
软件版本不对,找供应商索取。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是指sigmawin+ 软件版本不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