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8-15):
安川h1000系列变频器能带伺服电机吗?
我以前一直认为只有伺服驱动器才能带伺服电机,而我亲眼所见变频器带伺服,有点想不通

网友A:
变频器带伺服电机应该没问题啊

网友B:
变频器带伺服电机就是没问题。

网友C:
带它旋转是肯定没有问题,但是伺服功能不知道还有吗?曾听到有人说用普通变频器+伺服电机+外部编码器进行定位控制,精度在+-10个um,也不知是真是假!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带它旋转是肯定没有问题,但是伺服功能不知道还有吗?曾听到有人说用普通变频器+伺服电机+外部编码器进行定位控制,精度在+-10个um,也不知是真是假!
伺服电机带刹车的怎么办

网友E:
回复 网友D:
好多变频电机也带刹车啊!这不成问题吧!

网友E:
私服可以说是一种专用变频器!强调了某方面的功能而已!

网友F:
应该可以了,有点浪费伺服电机了!

网友G:
转转肯定没什么问题的啊

网友H:
变频器肯定能带动伺服电机,但电机的机械特性就要差很多,

网友I:
太浪费了;

网友B:
用伺服电机做传动(非定位)控制,也不新鲜。因为伺服电机的转速范围一般都是定制。不是普通变频电机能达到的。在一些特殊应用场合,比如说,高速场合;再比如,低速大转矩场合,采用伺服电机作为传动的驱动器,还是很普遍的。另外伺服电机转动惯量比一般的变频电机要小,所以可以实现很高的加速度。这也是他的一个特点。

网友J:
可不太好控制,据说可以的,但是我用富士2.2kw的带一个400w的还是750的忘记了三菱j2s伺服电机没运转正常,估计的改参数吧,我很想让编码器坏了的伺服当普通电机用,可是我那次没测试ok。

网友K:
伺服电机就是一个三相电机。做工比较精致。

网友L:
很少见变频器直接带伺服电机

网友B:
应该没问题的。我最近就用一个老的西门子的伺服电机和西门子的MM440通用型的变频器配套使用,无编码器的V/F和无编码器的矢量控制均可以,用起来很爽。建电机控制模型,就是按照伺服电机的铭牌数据建的。这样电机的特性没有变,就是传动用,不定位控制。

楼主(2015-09-04):
不能够的,我误导大家了,那电机只是带编码器的普通异步电机

网友M:
可以的,公司的一台德国进口的设备就是这样的,西门子的伺服电机带编码器,还有西门子的变频器,具体型号不记得了,用的很好

网友N:
伺服电机有几种吧?个人认为带交流不是永磁的电机可以。但是交流永磁的肯定不行

网友O:
有专用变频器带伺服电机的,不过这种专用变频器和普通变频器原理上是一样的,区别不大,个别一些参数不同

网友P(2015-10-10):
是啊,浪费啊

网友Q:
很多变频器都有驱动PM电机的功能。驱动器只是变频器在这方面的加强版。

网友R:
英国CT变频一般有三种控制模式可选择:1、开环控制;2、闭环矢量;3、伺服控制。

网友S:
没有见过这样安装的!

网友T:
试过交流永磁的同步电机,是不行,但别人做的视频中是可以的,估计那视频中是别的种类的伺服。

网友B:
永磁同步电机,不是所有的变频器都能控制的,只要是有控制同步电机功能的,就行。

网友U:
可以用,最好是用闭环矢量来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