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8-15):
最近接触器故障不少,先来图。

楼主:
晕死,没发完呢,一个回车,就上去了。

这是个45KW的油泵电机星三角的星启接触器,
大家说说45KW的星三角启动用65。65。40的接触器足够吗?

网友A:
小了至少100以上。

网友B:
45KW电机,电流按90A算,因Y/△分流作用,每根线理论电流按90/1.732,实际每根线电流为52A,因此,接触器可选65A或者80A,如实在不放心,最大也可选95A,95A肯定满足要求。

网友C:
应没有问题,,,,,

网友D:
环境脏吗?

网友E:
要是我选,就100A以上。星-角启动本身,电流就大,虽然是短时的,但也架不住频繁的启动。接触器容量大一点,放心。否则总和接触器打交道,有意思吗?嘻嘻

网友F:
够了,现在厂家都这样配,

网友G:
大点比较放心。

网友H:
选大点比较好。

网友I:
我们厂55kw电机(负载是水环式真空泵)星角启动用的是60 60 40 士林品牌接触器9年了没有任何问题!我想重要的是选型正确 质量过硬!上图:

网友J:
引用 网友I:
我们厂55kw电机(负载是水环式真空泵)星角启动用的是60 60 40 士林品牌接触器9年了没有任何问题!我想重要的是选型正确 质量过硬!上图:
你们的主电路接的好,有很多星角启动主电路都接的不对,另外你的接触器是行货的。

网友K:
回复 网友L:
建议大于90X1.5的接触器就没事了!

网友M:
建议从接触器的选型上考虑一下,有适合频繁启动的,有不适合频繁启动的。

网友N:
选AC3等级的国产80-100A的接触器,原装进口的选60-80A的接触器就行。

网友O:
45KW电机,再怎么样也要有85A左右的额定电流,建议选90A以上的

网友P:
回复 楼主:
建议CJ20系列
100A的
问题不大

网友Q:
在选型的时候一定要考虑到产品的质量情况,预留的富余量大一些,不要在乎多花那几块钱,否则多换几次就出来了。

网友R:
如采用国产的接触器,明显就选得小了。采用进口品牌另说。

网友R:
引用 网友B:
45KW电机,电流按90A算,因Y/△分流作用,每根线理论电流按90/1.732,实际每根线电流为52A,因此,接触器可选65A或者80A,如实在不放心,最大也可选95A,95A肯定满足要求。
好像只考虑了△接触器的电流呢。

网友E:
即便是进口品牌的接触器,也应选择大于电机额定电流的接触器容量。否则,时间用不了太长,就会老化坏掉。

网友S:
容量不光要看数字,重要的是触点的材质!好多的触点都是合金的,并且制造工艺粗糙,消弧装置不合理,因此,选择过硬的品牌是主要的!

网友T:
确实有点小 不要舍不得 不然费时费力

网友U:
赞成用100A以上的,保险一点

网友V:
100A足矣,国产一线品牌即可

网友W:
380V电压等级,要100A的接触器

网友X(2015-03-23):
我厂新设备,37KW油泵电机直启,用的ABB的接触器63A ,虽说ABB的口碑不错,我还是有点怀疑,拭目以待吧。。。。。

网友Y:
我在设计手册上找的是用95的接触器。。。。

出处是《工业与民用配电设计手册第三版》680页。。。。那是全压启动的,启动电流比星角的大

网友Z:
频繁启动的话,选大一点好起码大于额定电流

网友AA:
我们公司55的电机用的是富士63的也还可以。

网友AB:
回复 网友B:
我们平时说的电机电流不就是定子线电流么?你还怎么搞出个3根线均分?

网友AC:
长期运行建议100A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