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8-15):
工厂要求制作plc与仪表耐压测试仪双切换测试,谁会程序编写图,实物连接图,请老师有没有知道的。

网友A:
什么牌子,什么型号的仪表耐压测试仪?用的什么牌子的PLC和它相连?两个设备之间怎么进行切换操作?
楼主是工业设备自动化控制行业的新手吗?基础的工业设备电气控制系统设计与维护的技能会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么说呢, 就是第一组安开关泄漏测试3s然后自动切换到耐压测试6.6S,然后第二组安开关泄漏测试3s然后自动切换到耐压测试6.6S,然后又是第一组

网友B:
这个主要看测试仪有没有自动化连接接口,我做过很多PLC控制测试仪的设备。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可以发一个例子我看看吗,我是新手,谢谢

网友B:
这个很简单,主要看测试仪有没有功能,有的话看着手册接线就可以了,就仪器启动,合格和不合格信号,

楼主:
回复 网友B:
就是这样,新手学习中,没有实例。

网友C:
这个控制比较简单,先做出流程图在编程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