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

楼主(2014-08-16):
这个文字元件对话框,怎么变小。。

网友A:
这个好像不能变的,可以问一下威纶的技术支持

网友B:
文字可以变小,对话框是不能变的,为什么要变小呢?

网友C:
这个程序的问题
改不了

网友D:
呃,楼主用的是WIN7吧,是不是点击不了,确定和取消。
你这个问题和其他软件类似,比如EPLAN 。
上次看到过一个帖子里讨论,好像是在个性化里设置下,建议楼主百度下!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呃,楼主用的是WIN7吧,是不是点击不了,确定和取消。
你这个问题和其他软件类似,比如EPLAN 。
上次看到过一个帖子里讨论,好像是在个性化里设置下,建议楼主百度下!
看这界面这尿性应该是WIN8

网友F:
显示器分辩率调看看有没有效!

网友G:
任务栏隐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