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问题

楼主(2014-08-16):
网络中的2个相同型号的PLC,其中一个PLC中的点能控制另一个pLc中的点吗?

网友A:
可以呀,看你的网络如何搭建

网友B:
可以的,我经常这么控制。

网友C:
没问题,只是要看你想怎么调用

网友D:
    可以,没问题.建立2者之间的关系.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位内存M1.0与另一个plc中的位内存M1.0等同吗?

网友A:
回复 楼主:
看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