避雷带规格?

楼主(2014-08-16):
请问:屋面避雷带,通常选用什么规格的。
来由:见一张过往图纸,约20米高办公楼,注明采用φ16圆管,疑“圆管”为“圆钢”之误;若为φ16圆钢,设计有何依据。
现状:因多处腐蚀,拟更换避雷带,可否减小其规格?

网友A:
没研究过,前来学习

网友B:
这都有规定了,按原来的换就行了!

网友C:
用12毫米的镀锌圆钢。

网友D:
避雷带不能用圆管
必须保证截面积
5*6的避雷带可以

网友D:
是扁铁哦!
不要搞错了!
算界面剂

网友E:
百度文库看看

网友F:
避雷带不应该用扁钢吗?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复!
不知哪位朋友,了解熟悉相关的标准规范。

又比如,什么情况下,可以不设避雷带、避雷针,等。

网友G:
避雷带和避雷网易用圆钢和扁钢,优先使圆钢。圆钢直径》8mm,就符合设计手册,扁钢使用是》12*4 ,就合格 。还有不知道楼主的办公楼里或楼上有没有微波站什么的 不太好说,要是普通的三类防雷 就20*20圆钢网格就可以了。20米应该够做防雷了 我这的设计习惯是大于14米必须做。其实做不做防雷还要和年雷击次数综合考虑,要是年雷击次数为0(假设)就没有意义了,最重要的是判断你的建筑是几类防雷。如果你办公楼旁边有比你建筑高的高层你可以计算下你那个高层的保护半径,如果在保护半径里可以不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