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8-16):
最近一台电阻加热炉控温出现了大问题,正常情况下温度精度要求在±5℃,现在经常是超温12℃才慢慢回落。按正常情况下加热温度达到设定温度前10℃就开始进行跳动式间断加热了,现在是温度超过设定值5℃了,控制输出还是有连续50%~70%这么高的输出。本人对PID应用经验不是很多,看了些资料及视频,试着把I不变的情况下,把P减小或增大都不行(原PID数据P:4.8 I:500S D:0S)试着在程序中加一个超温停止加热的联锁,不成功,语句表的程序挺难的,不知道那位有经验可以分享?谢谢大家了

控温方式:315PLC通过PID控制可控硅的导通,从而进行温度控制。
今天用以前的PID参数+一个上限联锁做测试,效果还可以,超限现象减少了范围和时间。具体要做进一步的检查,找出原因再找机会测试。

网友A:
具体用什么控制的说清楚,型号?

网友B:
   假如其它参数都正常的情况下,可以试把D参数调整看看效果.记得保留D参数的原来值,以便复原.

网友C:
把积分时间I逐渐往小调,加快系统反应速度。微分时间D可暂时不动。(若你实在调不好,就采用自整定的方法确定PID参数)。

网友D:
是否温度采集有跳变或温度受外界干扰,看曲线都是挺平稳的然后突然地波动,第四段明显。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用的是315的PLC,控制可控硅的导通来进行温度调节

楼主:
回复 网友B:
D值已经来回调整了,往大调,温度超了,可控硅的导通率还是很大,正常时应该是温度到了导通率应该很小了,在10%~20%间断式导通

楼主:
回复 网友D:
在抽风机在往外排,把炉中的废气排出及一定量的新鲜空气补进来,造成波动很大,控温反应严重溜后,如何才能使反应快速一点呢?

网友E:
以前行,现在不行了?是不是动过PID参数呢?如果动过,那恢复以前的参数还行吗?如果没动过参数,那就是外围的状态变了。总之,要搞清楚到底是因为什么才出现的问题。只有这样才能对症下药。

PID闭环控制,如果超调,一般是反馈量的D不合适,加大反馈量D成分,会抑制超调,但系统响应速度会变慢。另外,如果是温控,最好是PWM方式控制(脉宽调制),这样就可以通过改变脉冲频率的周期来获得最佳的调节。不会超调。

网友D:
回复 楼主:
看曲线不像PID的问题,因为有的时间段控制很好,特点都是温度突然降低然后震荡调整,最后也能调过来,看看突然降温那时间风机是否不稳定了速度变了,还有热电偶是否受到干扰了。

网友F:
原来可以的话
还是先查查周边的条件

网友A:
设定值与显示值出现了偏差,控制点发生偏移。

网友G:
我认为使用多段智能温控器效果比较好,PLC做启停命令和设置参数写入。

楼主:
回复 网友E:
今天找以前的PID参数来用,还可以,还有有超设定的现象!后来用的不是办法的办法,直接用上限做一个联锁,超温了禁止控制输出,还是有超限,但回落的时间减少了,在5~10分钟就可以了,以前要15~20分钟,其它的慢慢再研究了

楼主:
回复 网友F:
外围检查没有问题,应该是控制系统的反应速度不合适,今天加了上限联锁,先用着了

楼主:
回复 网友G:
这套系统已经运行差不多10年,比较老了,以前还勉强可以用,现在超限的时间长了点,严格来讲是不能用了,加了上限联锁暂时用着了,生产不允许停太长时间

网友E:
回复 楼主:
如果就是用PID调节器做温控,那抑制超调最好的办法是,在温度实际值通道上加大微分作用,就很见效果。

网友B:
     微分作用:提前(预测)看到要超温,开始起作用.

网友H:
适当增加5-10秒的微分,同时将积分500改成550左右。
另外由于你是大惯性系统,最好增加积分限幅功能(300还是比较或作的),防止过调。

根据我对电热炉结构分析,如果条件允许,建议增加一个(一级)测量原件在原件和加热器之间,作为中间控制点,可做到精确控制,如果不会编程,请讲这一点作为(P+D)控制就可以了,或直接做微分点。

楼主:
回复 网友H:
非常感谢您提供的经验,现在超限不是那么严重了,但还有改善的地方,回头我试看效果如何,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了,现在是三个参数的作用已经了解了,还有一台要测试,到时看看效果如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