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心求助

楼主(2014-08-16):
网络中两个相同plc,其中一个plc中的
位内存M1.0与另一个plc中的位内存M1.0等同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网络中两个相同plc,其中一个plc中的
位内存M1.0与另一个plc中的位内存M1.0等同吗?

两个社区中二个都叫XXX的必须要一样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说明白点吗?

网友B:
  楼主的后面的真实意图是什么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通过M1.0使在不同地方的设备有联系

网友C:
可以相同,也可以不相同。要看你如何进行控制。

网友D:
主要看网络通讯设置

网友E:
不相同
楼主想多了

网友F:
如果二台没有相联的控制,二者之间没有任何关系;
就像学校里一二班学号12与一三班学号12肯定是不同的;

网友G:
任何网络中的多台设备,设备里面的内容都是具有唯一性质的,可以共享,传输。
这是因为网络中的设备,每一台都有一个用以区别其他设备的地址,可以是机器编号,可以是IP地址。

网友H:
8楼比喻很生动贴切。理解上更容易明白和接受。

网友I:
站号不同的相同的继电器,2个plc连网就是1;N 的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