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8-16):
现在有 有一台PLC用OPC与上位机通讯  通讯线用的是PLC自身的串口232的编程线 由于传输距离有限 现在想用232转485的方式 让通讯距更远 想问下 买个转换器 232转成485以后这个转出的线是要接在PLC 的485接器吗? 还是用原来的编和下载口 还有如果转成485的话是不是PLC 就变成MODBUS通讯了 哪是不是组态的上位机只能功能MODBUS码了 不能便用原来有PLC内部地址了

网友A:
相对于PLC来说,和它通讯的还是以232的形式,至于指令是怎么过来的,它不不会解析,也许是外星过来的,它也懒得管!!!!只要格式、报文正确就行了!

网友B:
1楼说得很好,完全正确

网友C:
计算机这边是232,PLC这边是485转换器放在计算机侧就可以了。至于通讯,计算及那边原来怎么做还怎么做。PLC这边把接口由原来的232改成485对应即可。

网友D:
如果PLC是232的,那么需要买两个232转485转换器,PLC这边232转成485,电脑那边485再转成232。

PLC     转换器     延长线     转换器     电脑
232----232/485 -----------485/232----232

如果PLC有485口,一个转换器就可以了,PLC那边的不要。

楼主:
回复 网友D:
非常感谢 这只是我的一个设想从没这样用过 请问您在实践中采用过这种方式吗? 如果买一个232转485 然后一个485转232  是不是说这样的我PLC 程序这边不用做任何改变都可以

网友E:
YXBK 版主
写得仔细

网友D:
我有实际这样用过,是用在易控组态与信捷PLC通讯,线路差不多有30米,程序跟没延长一样的不需改变,转换器用的是有源的。

网友F:
呵呵,用一对RS-232转RS-485转换器将传输线路延长至百米千米,在行业内应用非常广泛。
用无源转换器比有源转换器费用更低,前提是无源转换器能使用。

楼主:
回复 网友D:
非常感 谢

网友G:
接线及引脚分配
       RS-485的+A接对方的+A、—B接对方的—B、GND(地)接对方的GND(地)。RS-422的接线原则:“+发”接对方的“+收”、“—发”接对方的“—收”、“+收”接对方的“+发”、“—收”接对方的“—发”、GND(地)接对方的GND(地)。一定要将GND(地)线接到对方的GND(地),除非确保通信双方良好共地。仅仅只有115.2Kbps时,才可能需要A-B间加终端电阻。电阻值120-800欧姆都可以。

485C或485TC作为半双工转换器时的DB-9针座端引脚状态如下:
7-8断开 8-9短接 1-5短接* 2-4短接**   3
所有短接均有跳线设置 RS-485(+A) RS-485(—B) GND(地)
* 1脚与5脚之间(通过跳线)短接之后共同作为RS-485的正A(+A)端。
** 2脚与4脚之间(通过跳线)短接之后共同作为RS-485的负B(—B)端。

485C或485TC作为全双工转换器时的DB-9针座端引脚状态如下:
7-8短接 8-9断开 1 (RS-422) 2 (RS-422) 4(RS-422) 5(RS-422)    3
  均有跳线设置  发(+Y) 发(—Z)  收(—B)  收(+A)   GND(地)
* 仅仅当485C作全双工使用时并且距离较远时才建议在A与B之间加终端电阻,一般不用加。

485A或485TA
的DB-9针端引脚状态    1    2    3
RS-485(+A) RS-485(—B) GND(地)
*最新的一体式485A增加了(+5V)脚,可以向外部提供20mA的电流!485A绝对是无须供电的!

   U485C的信号线引脚分配几乎
完全同485TC、只是增加了:  6(电源)
+5V(正端)
将U485C接线端子板上的跳线J1、J2短接后,U485C无须外接电源!

U485A的DB-9端
   引脚状态    1    2  6(电源) 3 或8
RS-485(+A) RS-485(—B) +5V(正端) GND(地)
 将U485A接线端子板上的跳线J1、J2短接后,U485A无须外接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