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8-16):
三菱Q系列CPU上编程口的6针具体定义是什么?连接威伦或者昆仑通态的人机一直连接不上,急,有哪位大侠能指点指点的啊 人机里面参数设置为:COM1 115200 8 1 奇

网友A:
可能是选择PLC内型不对

网友B:
看看威纶通的PLC连接手册,上面有很详细的介绍

网友C:
连线 通讯参数正确应该没什么特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