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ing

楼主(2014-08-16):
中间继电器与PLC的输出点怎么接啊,PLC是欧姆龙的

网友A:
PLC手册上有,查查手册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继电器哪个脚接哪个,我知道14脚接+24v,5和9是常开,哪个接负载,哪个接到PLC输出点啊

网友A:
继电器上就有图

楼主:
回复 网友A:
怎么接?

网友B:
先弄清楚继电器控制原理吧!再理解plc控制原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直接说怎么接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13是线圈,接到PLC输出端吗

网友C:
我一直逛论坛,看过你那些无厘头的帖子,你回复的时候我正在给你绘接线图,你如此语气。我看还是罢了!
还有,大家都是从0开始的,帮了你的忙,记得说声谢谢,不会要你钱,

网友C:
少发些太监贴,别以为“小妹”为呼,大家都会怜香惜玉。

网友C:
以S7-200PLC为列:
1、PLC输出点接继电器线圈连接点代号13,代号14接负极
K1可控制2个指示灯(常开点),K2可控制2个指示灯(常闭点)。

网友D:
线圈接到PLC的输出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有图有真相,顶一个。

网友C:
继电器配套底座才能用!
去欧姆龙官网上下该型号的资料!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是用EPLAN做的吗?

网友C:
是,拿EPLAN做个示范!
实际图纸是需要分开画的!

网友G:
继电器原理都没闹明白 就弄PLC吗?这个不科学呀 ,你只要驱动线圈 就可以利用其触点 透明的都看的到圈了 外壳上也有符号

网友H:
仔细看看继电器上的接线图就可以了

网友I:
继电器上面的图已经很清楚了,你自己不会看吗?还在这里一个劲的问怎么接。
建议你从头开始好好学习一下各种电器元件。

网友J:
顶一下9#楼。好人啊!

网友C:
其实,我在她的帖子里多次指正回复过。
这位90后的小姑娘显然是刚入这个行业,但犯了个大忌“对继电器线路一点不了解”,况且还得多了解下人情世故!

不知道楼主在《求大神指导小妹》一文内是否已经明白过来直接输出,设置,置位的用法了?

网友K:
呵呵,传统的中间继电器都不会使用。
楼主急缺的是一个能贴身传授技术的师傅,估计网友贴图和打字都看不明白。

网友L:
引用 网友C:
以S7-200PLC为列:
1、PLC输出点接继电器线圈连接点代号13,代号14接负极
K1可控制2个指示灯(常开点),K2可控制2个指示灯(常闭点)。
你的描述是错误的(图也错了)
14脚接负极,还买带灯继电器干嘛,它不会亮啊.
楼主属于手把手教的那种,换个件再手把手教,没学会原理.

网友C:
回复 网友L:
1、我有说继电器带灯吗?
2、对换了继电器上的+,-极,难道不动作了吗?
3、我说了这个只是示范,不用钻牛角尖的!

网友M:
PLC输出com是0V,的话,13接输出,14接24V

网友L:
引用 网友C:
1、我有说继电器带灯吗?
2、对换了继电器上的+,-极,难道不动作了吗?
3、我说了这个只是示范,不用钻牛角尖的!
你从6楼开始连续发帖,就是要告诉网友相关的信息.
既然你在12楼做了管脚13-14强调接线,指出有什么不妥.
况且这种规格的中继还没有见到14是接负极的,说明各厂家使用相同的管脚定义.
习惯成自然,咱的标准不只是继电器能动作吧,
你强调是示范,言外之意这不一定正确哦表情(玩笑)

网友N:
我也说一说继电器.以欧姆龙MY4NJ的为例它用的底座也可插MY2NJ的..只是少了两组点..线圈位置还是13和14..

网友O:
楼主真是女的?

网友F:
见过会写程序不怎么会接硬件的,但人家待遇比会接硬件的好啊

网友P:
引用 网友F:
见过会写程序不怎么会接硬件的,但人家待遇比会接硬件的好啊
    分工不同.

网友Q:
楼主业余的吧!

网友R:
引用 网友F:
见过会写程序不怎么会接硬件的,但人家待遇比会接硬件的好啊
还有这么好的事???只会写程序不会硬件?这样的事情有些扯啊
程序是建立在工艺上面,工艺和硬件是密切相关的是不可能分开的,若只会程序不会硬件有些说不过去啊

网友L:
引用 网友R:
引用 网友F:
见过会写程序不怎么会接硬件的,但人家待遇比会接硬件的好啊
还有这么好的事???只会写程序不会硬件?这样的事情有些扯啊
程序是建立在工艺上面,工艺和硬件是密切相关的是不可能分开的,若只会程序不会硬件有些说不过去啊
这样的例子还不少,上周刚处理了一个,手动给定没问题,自动就不行,查了小半天,最后查到是PLC 的DA与手动的电位器并在一起了,改一下接头就好了。

网友K:
大公司就有这样的情况,分工巨细。
很少见女孩子做接线,布线的。

网友S:
中间继电器有座子的,一组线圈,两个公共点,两个常开点!

网友L:
引用 网友K:
大公司就有这样的情况,分工巨细。
很少见女孩子做接线,布线的。
在电器厂很多,只管按图接线

网友T:
先去考个电工证,然后就不需要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