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8-16):
比如用模拟量模块输出0-10v电压,用输出的电压输入变频器的模拟主轴端控制三相异步电机运转。现在如何编程能实现按启动后电机从低速均匀变为高速到达预定值后又返回低速?

网友A:
这个很简单,用递增和递减指令对模拟量寄存器的数据操作就行了。

网友B:
是啊,用递增或递减,确定好递增量就可以了

楼主:
哦,还以为要用什么pid

网友C:
电机的闭环转速控制,在电机里有PID控制。上位的PLC只是发给定信号0-10V就可以了,闭环控制,PLC用不着管。

网友D:
这么麻烦干嘛,变频器本来就有的功能啊